请问如何降低飞行时的噪音

楼主(2019-10-28):
我的穿越机飞行时的声音很大,也不知道是电机的声音还是螺旋桨和空气摩擦的声音,请问各位大神飞行噪音有哪些因素,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
更大的桨,更低的转速,更高的动平衡,更少的振动都可以减少噪音

网友:
飞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