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控怎么控制单片机小车

楼主(2019-10-29):
手里有个51的单片机小车,就想着能不能用萝丽控来遥控它,但不知道如何实现?萝丽控和接收机都用在小车上,接收机如何跟单片机小车建立联系呢?有哪位大神懂,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看到过资料,忘了

网友A:
至少用萝莉的接收机,通过小车上的单片机来读接收机上各个通道的高低电平的时间,由此来编制相应的控制程序

网友:
可以做个简易的双向电调来配套接收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用萝莉的接收机,通过小车上的单片机来读接收机上各个通道的高低电平的时间,由此来编制相应的控制程序 ...

感觉有点难,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