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飞控解锁失败,红灯闪,蓝灯常亮

楼主(2019-10-30):
泡泡老师,小生有几个问题求教,我用APM2.8装了一个四轴,用地面站解锁报飞行器拒绝了命令,左边水平显示画面有红色字报GPS高精度,用摇控器也解不了锁,APM的红蓝灯是蓝色常亮,红灯闪烁,不快不慢的频率,想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USB连接电脑,遥控器解锁,看小窗里什么红字提示,根据提示找解决方法。

楼主:
红字显示,高精度GPS什么的

网友:
遥控器做一下校准,蓝灯常亮说明GPS已经收到星了,红灯慢闪说明自检已经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