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设置了怠速,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

楼主(2019-10-30):
是电调的原因吗,电调我都是初始的设置

网友A:
没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

启动的时候是没有怠速的。但是参数里面设置了呀

网友A:
你改成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0试试

已经改成0了,0肯定是没有怠速的,我问淘宝店家70的时候为啥没怠速,他说是电调的原因,但是电调我就只校准了行程,其他都没改

网友A:
原来有怠速吗?有的话升一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怠速吗?有的话升一下固件试试

参数是有的,但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就没有怠速了。虽然是个小问题,但纠结了我好几天了。。。小白啥也不懂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还不行,就把70改成8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还不行,就把70改成80试试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