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模型飞机的最大功率需用点怎么计算?

楼主(2019-10-31):
本人航模小白一枚,做一个电动固定翼飞机,估计总重600g,巡航升阻比0.1, 起飞推重比0.3,起飞速度6,该怎么计算电池输出电流是否可以满足最大功率点的要求呢?一般进行电池选用是否只按照巡航时候的功率来呢?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小白,就不要去计算,直接去飞,看一块电池能飞多少分钟

网友:
既然是小白,直接飞一回,数据是在实验中积累的。

网友:
不要纠结那些罗里吧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小白,就不要去计算,直接去飞,看一块电池能飞多少分钟

飞是一个,主要是还得有个计算的过程去论证。。。

网友:
目视范围内,掉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