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架能航拍的四轴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9-11-02):
     我现在有F450的机架,APM2.8(商家说已经刷了四轴的程序),电机电调X4。
     问题是我还要哪些东西?

网友A:
遥控器 接收机 图传发射 图传接收 显示屏 摄像头或者能输出AV信号的相机。如果你需要稳定。还得买云台。如果你想在屏幕显示一些信息还得加OSD。。动力电池。。可能你还得要bec降压模块。3v的换5v的。。。。如果你想实时看到电压电流。还得买电流计。。飞控有没有配GPS?

网友:
建议你直接买mavic mini。。不会贵多少。。但是性能比你组装的要好。但是如果你想折腾那就组装吧

网友A:
如果你想折腾。建议你换掉机架。这个机架容易拍到桨。。。。如果你要买云台。建议买57块那个云台。性价比绝对杠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 接收机 图传发射 图传接收 显示屏 摄像头或者能输出AV信号的相机。如果你需要稳定。还得买云台。如 ...

没买GPS,  我试过用图传发射和图传接收加摄像头,传到手机那个画质,,,恶心。
摄像头能不能用山狗?还有山狗能不能传到手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折腾。建议你换掉机架。这个机架容易拍到桨。。。。如果你要买云台。建议买57块那个云台。性价比绝 ...

我知道那个云台,那个云台该在哪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GPS,  我试过用图传发射和图传接收加摄像头,传到手机那个画质,,,恶心。
摄像头能不能用山狗?还 ...

山狗有 N种。具体你自己去看。模拟图传画质的确不行。但是延迟很低。。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觉得画质更重要。建议你买大疆数字图传。。但是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那个云台,那个云台该在哪买?

随便你喜欢

网友:
云台,图传和接收,相机,遥控器和接收机,航模电池,电流计

网友B:
450机架想航拍可以是可以,但是得考虑续航问题,机架越大,安装的螺旋桨也就越大,稳定性和续航也就越高和越长,450机架就练练手,如果真的想长久的玩下去,直接一步到位,先从apm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架想航拍可以是可以,但是得考虑续航问题,机架越大,安装的螺旋桨也就越大,稳定性和续航也就越高和 ...

我现在是主玩固定翼 ̄﹁ ̄顺带玩下4轴

楼主:
其实也就是想航拍玩一下。

网友:
全部搞齐,飞不了7分钟,还没升空就要低电量返航了,最后画的钱此mini多,性能还不如玩具机世季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