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三代控换nrf24l01 500mW模块问题

楼主(2019-11-02):
想问一下,原100mW的模块已换成500mW的模块,希望能增大遥控距离,可三代控关于功率设置这块儿,最大只有100mW,没有500mW,若直接插上500mW的模块,工作时是100mW?还是500mW?

楼主:
补充一下,控(5db棒子天线)和接收机(3db天线)用100mW模块,去年最远飞到4.4公里还可控,最近准备测试500mW模块的极限飞行距离,预计10公里以上…

网友A:
频率多少 2g4还是5g还是1g还是433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少 2g4还是5g还是1g还是433m

2.4g的,亿佰特有nrf24l01 500mW的模块。

网友A:
2.4g 十公里不太现实。。还是全向。更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十公里不太现实。。还是全向。更不现实

控做的有2.4g双菱和四菱天线,到时,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接着定一下

网友B:
萝莉100mw有朋友飞固定翼7km,极限飞到10k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莉100mw有朋友飞固定翼7km,极限飞到10km的

厉害!

今天下午5级风,半年都没飞过飞机了,手痒,测试了500mW(控和接收机)飞行距离。控和接收都是6db棒子天线,高度100米,地速保持在50公里左右(电流很不稳定,从11安到20多安变化不定),飞了5200米,因电量消耗近半,200mW图传几尽无法识别,被迫返航,在5200米时,回传信号一时为0,动动方向,68%左右…

楼主:
补充:电池索尼vtc6 3s2p 6000maH 自制ft arrow改版飞翼

网友(2020-12-28):
老哥,用500mw有多大提升?需要设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控(5db棒子天线)和接收机(3db天线)用100mW模块,去年最远飞到4.4公里还可控,最近准备测试50 ...

提升如何?

网友(2021-05-04):
我也想搞 但是我觉得我还不行,羡慕你们,

网友:
能控这么远,赞一个

网友(2021-07-13):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控(5db棒子天线)和接收机(3db天线)用100mW模块,去年最远飞到4.4公里还可控,最近准备测试50 ...

应该可以,结果如何,反馈下

网友(2021-09-13):
请问一下,这个模块用什么芯片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