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固件出现上载错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1-02):
飞控pixhawk2第一次使用,刷固件的时候一直显示刷写错误,上载固件错误,大神有知道是什么情况么?感谢

楼主:
自己刷个热度

网友A:
网络问题,不能连接境外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问题,不能连接境外服务器

应该怎么解决啊?请问

网友A:
好像只能翻墙,或者下载到固件使用烧录软件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翻墙,或者下载到固件使用烧录软件烧录进去

好的,谢谢,这个是他飞控的原因,还是我电脑或者地面站的原因?

网友:
是地面站不能连接到服务器下载固件的原因

网友:
看一下你的地面站版本,最好是1.3.66或者1.3.68   ,然后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