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接受天线使用一分二的三通,将接收天线增加为四个,会提高接受效果吗?

楼主(2019-11-02):
请教:图传接受天线使用一分二的三通,将接收天线增加为四个,会提高接受效果吗?

网友:
会不变或降低接收的效果。

网友:
会影响接线距离

网友:
增加效果,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瞎搞吗?这样只会降低遥控距离

没搞,就是看到,想了解一下

网友:
没有卵用

网友(2019-12-27):
功率也要增大才行的

网友(2020-02-10):
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