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炸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2):
小胖,APM2.8,M8NGPS,外置罗盘,图传,数传,摄像头。已经飞了二三十个起落,返航,航点飞行,自稳都没问题。今天出去飞,一开始手动起飞,够高度后切自稳,返航都没问题,飞了几圈后切航点飞行,前几个航点飞行正常,后来从地面站看到飞机罗盘指向(红线)和飞机机头方向不一致,感觉飞机是在侧着飞,又过一会飞机开始左右摇摆,当时正好从头顶上飞过,赶紧切手动,不摇摆了。降下来重新校准了加速度和罗盘,第二次起飞刚开始也很正常,飞到第六个航点时从屏幕看又开始左右摇晃,这次距离2公里左右,没切手动,切返航,但是不起作用,炸机了。

网友A:
你这个炸鸡还好。起码东西还能拿回来。我的那个就惨了。直接飞越南取了。在哪里炸鸡都不知道。。照那个续航。。估计飞到越南东边海岸线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炸鸡还好。起码东西还能拿回来。我的那个就惨了。直接飞越南取了。在哪里炸鸡都不知道。。照那个续航 ...

飞越南是失控还知道原因,炸机不可怕,主要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找回来研究图传数传视频,能看出点问题不?

楼主:
估计是罗盘的问题,罗盘受干扰或是功能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会不会是被人故意干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炸鸡还好。起码东西还能拿回来。我的那个就惨了。直接飞越南取了。在哪里炸鸡都不知道。。照那个续航 ...

是不是让越南军队干扰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让越南军队干扰炸机了

不是。当时我没拿固定翼的遥控器。只有多轴的。。后来直接拿遥控器对频就飞了却忘记PWM行程不宜一样。连失控返航都没办法触发。眼睁睁看着它飞越南取。非常郁闷。。

网友:
外星人干扰

网友:
炸呀炸呀,炸习惯了就好了!我的管子都炸到没地方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