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贴)450直升机安装乐迪minipix

楼主(2019-11-03):
尝试在450直升机安装乐迪minipix飞控,悬翼头是无副翼DFC,皮带传动,斜盘舵机kst215,锁尾舵机emax es9258。加了减震垫,使用乐迪原厂固件。碳纤维桨,做了平衡。但是发现roll始终调不好,y轴方向振动很大,rate分析,实际的R远大于预期的R,怎么调VFF都跟不上。x轴和z轴振动不大。pitch的rate分析结果还可以,预测值能跟上实际值。空中能很好锁尾。自稳模式下,前后漂移不严重,但是左右漂移较大。定点模式无法正常工作,虽然gps信号很好。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调?谢谢啦

图片分别为震动分析,roll的rate分析,pitch的rate分析,装机图,pid设置

网友:
表示不会   有待学习

网友A:
会不会是减振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减振太软了?

谢谢啊,我一直在找原因,会试试把减震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