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下图电调最大电流/电压

楼主(2019-11-03):
P管4905  N管3205

网友:
电压36V以下电流不好确定

网友:
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下图电调最大电流/电压 电调,30a电调电压 作者:拯救SKY 3167 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下图电调最大电流/电压 电调,30a电调电压 作者:拯救SKY 5144 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下图电调最大电流/电压 电调,30a电调电压 作者:拯救SKY 6228

网友:
加不同大小的散热器,允许的电流则不同,IRF4905裸奔应该不会超过2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