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9D接收机nazalite飞控为什么参调软件里面命令杆油门只....

楼主(2019-11-04):
油门只能推一半所有资料都看了就是查不到头都大了有没有老司机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详细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可以在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用的N3osd里面有一根是看信号的我用的9D接收机请问该怎么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