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问题

楼主(2019-11-04):
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网页中的参数好多在地面站中都找不到,是因为我固件版本太低了吗

楼主:
已解决,把固件更新了,这些参数都有了。但是连接mp时波特率变成了9600,以前是115200,不知为何会这样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有线连接的时候波特率任意,用3DR的数传是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有线连接的时候波特率任意,用3DR的数传是57600

用的pixhawk,地面站用的mission planner,之前的固件是115700,更新固件后自动变成了9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pixhawk,地面站用的mission planner,之前的固件是115700,更新固件后自动变成了9600

更新固件后需要重新校准陀螺仪遥控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固件后需要重新校准陀螺仪遥控啥的吗?

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