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池保护那儿下拉没有选项呢。。还有关控之后3通道pwm值都不变化了

楼主(2019-11-05):
有大哥知道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失控保护

遥控器失控保护那个数值我也改了好多次,可以关控了3通道pwm还是不变。。之前那个固件还是好的,我更新了固件就这样了

网友B:
失控保护三通道是遥控器给接收机发出的一个指令。在设置三通道保护时。通俗点就是遥控器告诉接收机。我们两个失去联系的时候。你就把三通道的PWm值给我降到某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三通道是遥控器给接收机发出的一个指令。在设置三通道保护时。通俗点就是遥控器告诉接收机。我们两 ...

了解了!非常感谢,那地面站上那个失控保护呢。和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谁的优先级高呀

楼主:
连上地面站,关控后油门通道pwm值不变化,为啥会这样呀,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去官网查了下。也没发现问题,之前的固件还是好使的,可能是新固件的bug吧

楼主:
电池保护没有选项已解决。直接更改参数设置
BATT_LOW_VOLT(旧版本为FS_BATT_VOLTAGE)电压保护;
BATT_LOW_MAH(旧版本为FS_BATT_MAH)电量保护;
BATT_FS_LOW_ACT(旧版本为FS_BATT_ENABLE)为保护时执行的操作,0为关闭,1为Land,2为RTL

网友C:
和我一样,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一样,是什么原因啊

我觉得应该是固件版本的原因,我之前那个版本好使,更新之后这样了。目前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我还在研究,找到解决方法后再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非常感谢,那地面站上那个失控保护呢。和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谁的优先级高呀

没有那个优先。飞控要接收到。三通道的油门最低值。就是那个失控保护975要比他低。就会触发 多带论坛看看大神的。泡泡老师之类的.看你就是星星星星手。

楼主:
重新刷了一个3.4.6的固件,这些问题都解决,谢谢模吧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