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电以后四个电机就一直滴滴滴的响,连接地面站以后遥控器不起任何作用

楼主(2019-11-06):
(图片)

网友:
电调校准下就好了

网友A:
你好,可能是电调没有信号导致的,没有与飞控通信

网友:
我PIX飞控也这个样子,失控保护也没有下拉选项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新刷个固件,校准下遥控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能是电调没有信号导致的,没有与飞控通信

你好,这个要怎么解决啊,小白不懂,电调怎么才能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要怎么解决啊,小白不懂,电调怎么才能校准

可以按楼上的方法试试,首先是校准遥控器,把油门最高接上电池,电调会有滴滴提示声,然后把油门打到最低,然后断开电池,重新上电。一个一个问题排查。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摇控

网友:
打开摇控器然后油门推到最大,飞控通电,听到电机滴两声后油门拉最低,如果通电没滴两声重复上数动作,直到听到滴两声,然后迅速油门拉到最低,最后听到滴滴滴(表示3s电池以识别),滴滴滴滴(表示4s...)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