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06):
今天把肥鲨眼镜拆了,安装了一个开关,不小心碰掉了电源板上的一个三极管,现在通电眼睛不亮了,找也找不到掉哪了,麻烦哪位用肥鲨的模友帮忙看看那个元件什么型号。谢谢了

楼主:
哪位模友帮忙看看我丢的那个元件什么型号吗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器,和02三极管型号一样的,看看R2和R4电阻型号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三极管型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其他的三极管,型号都差不多的

楼主:
还有个q2 上边写的1hc

楼主:
已经买了旁边那个型号的 到手换换试试,在b站和一个发安装开关视频的up主让他帮忙看看他的肥鲨的那个元件型号

楼主:
找到售后电话了‭(0755) 2843 5505‬

网友:
找到工程师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