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哪些遥控器支持指定部分通道教练?

楼主(2019-11-07):
最近在做一个头追FPV车,想问几个头追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天地飞9,但是天地飞9似乎不支持指定通道教练,要么没有教练要么就所有通道都从教练口接受信息,所以只能再做一个产生PPM信号的“遥控器”用来完成人对车的操控,很麻烦。所以想问一下,有哪些控支持指定通道教练?目前知道的乐迪AT10貌似可以,因为以前见到有人这么玩过。

网友:
开源固件遥控

网友:
富斯i614通道固件

网友A:
我也是天地飞9 教练模式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天地飞9 教练模式是干啥的

正常使用情况下是采集本地的摇杆信息再从本机的高频头发出去。
模拟器是采集本地摇杆信息从教练/模拟口发给电脑。
教练模式下,部分摇杆信息不是从本机采集到的,而是来自另一个设备,比如头追,学员机,从教练/模拟口传给本机。
天地飞要么全部信息从本机采集,要么全部信息从教练/模拟口采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入了t16,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富斯最近出的PL18好像是支持

网友(2020-11-15):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情况下是采集本地的摇杆信息再从本机的高频头发出去。
模拟器是采集本地摇杆信息从教练/模拟口发 ...

想入手一下et 16搞个头追,可以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