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A12源码编译 舵量

楼主(2019-11-08):
请教请教,我把萝丽三A12的源码没改动过;编译成hex,刷到控里3通舵量就有问题了,刷回坛里又没事了,有见过这情况吗?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超高压固件后退会延迟。看看能不能修改

网友:
是不是用到的内存不一样,我这样猜的,现在的51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一些寄存器都有很多差别

网友(2020-07-21):
现在找到问题了吗  我自己生成的hex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2020-08-25):
换了一个新版软件编译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