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教:PIX4驱动问题

楼主(2019-11-09):
我的飞控忘记干嘛了  被我瞎搞的 现在驱动安装不了,串口那里 只显示 "USB串行设备“可以正常连接地面站 但是刷不了固件,求前辈指导,该问题怎样解决 叩谢!

网友A:
串行口得显示com口,不点连接,然后直接加载固件,现在网络版的固件不能通过地面站下载了,需要先在网页下载好以后再上传固件

网友:
USB线不好,USB插座虚焊脱焊。
1、换USB线,
2、从正面USB四脚插座那里,用USB转换线连接电脑,
3、测量USB插座中间二脚是否与主芯片70、71连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口得显示com口,不点连接,然后直接加载固件,现在网络版的固件不能通过地面站下载了,需要先在网页下 ...

可以给个固件下载的地址吗? 我飞控里装的固件 要么是解不了锁 要么是方向用不了  只有推油门有反应 其他的都没反应。我用的是PX4 飞四轴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固件下载的地址吗? 我飞控里装的固件 要么是解不了锁 要么是方向用不了  只有推油门有反应 其他 ...

给我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