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mini osd接电后可以显示版本号、图像,但无数据

楼主(2019-11-09):
飞控是apm2.8,背面焊点已短接。miniosd插在I2C口,数传插在telem接口。osd的GND与RX分别与apm的GND与TX连接。OSD与gopro均已设为pal制式。
开机顺序为先开相机,再同时给图传和osd供12V电。此时接收端可看到osd启动时的版本号、booting up进度条,以及相机图像。然后osd booting up结束后,便没有任何数据信息。接通apm电源也仍仅有相机图像,无osd数据信息。检测引脚电压发现5V引脚电压为4.89V,应该在正常工作范围。
另外OSD连接电脑时可正常读取写入。
请问泡泡老师和各位大佬,我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已经尝试好几天了。谢谢!

网友:
4.89偏低了点,OSD换接数传接口看看能否正常,RX TX全接上。

网友: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65&fromuid=4925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保证摄像头比osd先上电,然后把通信波特率设置一致都是57,用地面站1.3.2启动遥测试一下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