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人制作萝莉遥控器求助

楼主(2019-11-09):
我制作了三代遥控器和12通道的接收机,怎么接收机后面5个通道的电压初始值一直是5v没改变过呢,遥控器的开和关对应的接收器的通道电压没变,是需要映射通道么?我想接一个继电器在接收机上用遥控器控制继电器,求个大神帮忙啊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顶下

网友:
接收机输出的可是pwm啊

网友A:
好像遥控上要设置的,那个开关对那那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遥控上要设置的,那个开关对那那个通道

我设置了的,接收器始终输出5v 开关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遥控上要设置的,那个开关对那那个通道

网友:
同样的问题,帮顶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