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哥是用fsia6b接收机+f4v3飞控bf固件的啊

楼主(2019-11-12):
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接在一块的用的 ppm还是其他接收模式 又怎么弄 我也是这个配置 弄了好久就是不得bf接收机里的那个小飞机动一下

网友A:
首先把接收机连接到飞控(使用接收机的左上角的3针插口连接),然后短接飞控上sbus焊点,飞控端口界面打开6号端口的接收机,配置界面选择串行式接收机,选择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接收机连接到飞控(使用接收机的左上角的3针插口连接),然后短接飞控上sbus焊点,飞控端口界面打开6 ...

好的回去我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接收机连接到飞控(使用接收机的左上角的3针插口连接),然后短接飞控上sbus焊点,飞控端口界面打开6 ...

哥 不太行啊 我飞控短接sbus了 bf6口也开了 ibus也选了 接收机左右上角都插过了bf接收机小飞机就是不动 遥控器是不是要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不太行啊 我飞控短接sbus了 bf6口也开了 ibus也选了 接收机左右上角都插过了bf接收机小飞机就是不动  ...

没弄好加我QQ447761319吧,弄好就算了

网友(2019-12-21):
FS-IA6B接收机最上面一排左边是传感器接口,右边是Ibus接口
然后遥控器里要设置发射模式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