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单片机的烧录问题

楼主(2019-11-12):
最近学做萝丽控,把一个12通道的接收机做完了,和控对码成功,但是无法通过遥控器控制,所以想先试试是否程序不配对!
因此来请教一下大佬,由于之前焊接的时候没有加个芯片插座,所以请教一下接收机程序重新烧录的话,需要断开外围线路吗?还是可以直接这样烧录?芯片是:STC12C5608AD

网友A:
接P3. 0    P3. 1   GND直接下载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P3. 0    P3. 1   GND直接下载就行吧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哈~

网友(2020-01-02):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20-04-18):
我也要开始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