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模式高度上下跳动

楼主(2019-11-12):
        四旋翼pixhawk飞控在自稳模式下,高度定不住,上下浮动,需要靠油门拉杆定住。定高模式下还行。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就对了,自稳模式气压计不参与,本来就是不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自稳模式气压计不参与,本来就是不定高的。

这样啊,好的,谢谢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我用apn的飞控,感觉上下串跟电池有点关系,用3s电池就会上下串,用4s电就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pn的飞控,感觉上下串跟电池有点关系,用3s电池就会上下串,用4s电就稳很多

你之前应该是电压不够吧。换了4s还会上下浮动吗

网友:
重新刷固件,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