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问题

楼主(2019-11-12):
mini apm连接地面站,出现陀螺仪错误,罗盘错误,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硬件问题呢?还有办法吗?

网友:
罗盘校准一下就好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本身没有罗盘,校准时没有那个白点啊

楼主:
陀螺仪错误怎么弄呢

网友:
你用外置罗盘。

楼主:
罗盘可以外置,陀螺仪错误怎么弄

网友:
重刷固件,如果不行就换陀螺仪

网友:
陀螺仪烂了

楼主:
刷了固件也不行,陀螺仪也能换

网友A:
外接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罗盘校准

罗盘可以用外置,那陀螺仪故障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可以用外置,那陀螺仪故障怎么处理呢

测车外罗盘连接线是否有断线,特别是插头部位,多插拨几次,很容易断,外面却看不出来

网友(2020-01-10):
引用 楼主:
罗盘可以用外置,那陀螺仪故障怎么处理呢

校准下加速度计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