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我的船像打滑一样。螺旋桨已经全部浸泡在水下起码2cm了。

楼主(2019-11-13):
(图片)

楼主:
感觉马达在空转的感觉,动力是有,螺旋桨浸水也够,感觉像水的密度很小的感觉

楼主:
油门1/3前都正常,再拉上去就觉得电机在空转,船是快了,但是觉得应该更快的,但是没有,就像吃水不够的感觉

楼主:
但是静止的时候螺旋桨已经在水下2-3cm了,如果跑起来,船头往上抬,船尾螺旋桨应该更加压得更低。想不明白呀,求大神回复

网友A:
换大一点儿的

网友B:
桨轴加长,水平线要低于船底,桨还可以加大一点,你这样弄桨告诉转起来空泡太多没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轴加长,水平线要低于船底,桨还可以加大一点,你这样弄桨告诉转起来空泡太多没推力 ...

没有空泡,如果计算启动后抬头的话,那桨估计也在水平面以下7-8cm.也只能试着换大一点桨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一点儿的

也只能试着换大一点。

网友C:
换桨型,动力太大空泡效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桨型,动力太大空泡效应了

特意查了一下空泡效应。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D: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肯定校了,这种感觉,就像刘翔穿了溜冰鞋

网友:
输出轴太短了

网友:
奖离船太近了,静态的时候奖在水下,动态时可能就不在水下了

网友:
电机kv值小了?

网友:
桨轴太短,轴角太向下,跑快后船尾被抬起浮游状态下影响到没有足够的水补充,造成空泡效率下降很多,先增长轴再加大桨,状态改善明显。

网友:
转速高了吧,调到最佳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