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雷迅XTend数传打死都连不上

楼主(2019-11-14):
哪位大佬来指导一下,驱动都安了,就是连不上,懂得来指导一下吧,谢了

网友A:
两个数传固件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传固件一样吗

在哪看,还有就是从哪下载固件

网友A:
数传电脑端,打开地面站不要点连接,点加载,一会会出数据,你还要一个TTL转usb端口连天空端,同上查看固件板本双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电脑端,打开地面站不要点连接,点加载,一会会出数据,你还要一个TTL转usb端口连天空端,同上查看固件 ...

TTL转usb端口连天空端,这个买数传的时候没有这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TTL转usb端口连天空端,这个买数传的时候没有这根线

当然没有,自己买

网友:
新手课堂,XBEE数传的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8&fromuid=4925

楼主:
雷迅XTend数传打死都连不上 雷云怎么用,雷迅 作者:CIA二当家 4738 雷迅XTend数传打死都连不上 雷云怎么用,雷迅 作者:CIA二当家 6684 雷迅XTend数传打死都连不上 雷云怎么用,雷迅 作者:CIA二当家 1088 雷迅XTend数传打死都连不上 雷云怎么用,雷迅 作者:CIA二当家 9265 这是怎么回事啊,进不去全部参数列表,求各位老板给看看,谢了

楼主:
哪位老板知道怎么回事来指导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