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不显示

楼主(2019-11-16):
插上电池响了一声就这样了,还有救吗

网友A:
我的也试过这种情况,就是电源器漏电影响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试过这种情况,就是电源器漏电影响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的原因

是mos管坏了吗,我买了几个准备换上试试

网友B:
主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烧了

已经扔了,山寨版的,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