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距离

楼主(2019-11-18):
用的MC8B摇控器,淘一个十块钱外置增益天线,直接焊在摇控器里,换掉原先内置天线,控电上的3S18650锂电池,数传100mw450无人机竟然飞了1500m因为电量原因只能切返航,感觉还能飞远点,飞行高度90m。控制距离超过摇控器官方说的800m了,这里面和天线或电池电压有关吗,在农村飞的。

网友A:
我也是同款遥控器,怎么改外置天线?

网友B:
小弟認為這年頭2.4G頻段的訊號干擾太多...環境干擾源反而是關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款遥控器,怎么改外置天线?

拆开摇控器,后面有接天线的地方,直接焊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認為這年頭2.4G頻段的訊號干擾太多...環境干擾源反而是關鍵

有理,市区效区,差一半效果有,

网友:
我D10和AT9s不知道实测有多远,一般只玩特技没拉过距试试,但我又刚买了一个两通道差速滑翔遥控,换了高频头和加天线确定可以达到500米左右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