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wahk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9-11-18):
我的450在定高模式下油门推到60%才能起飞,设置那个参数才能修改到50%油门起飞,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日志传上来看看

网友:
减重200克,保证50%油门起飞

网友:
自稳起飞,然后定高

网友:
你可以调一下地面站里面的油门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