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楼主(2019-11-19):
解不了锁,安全开关应该长亮才能解锁,但是安全开关一直闪无法解锁,求指定

网友:
估计飞控没调到标准的配置参数

网友: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没有GPS,遥控等都有可能看你解锁条件

网友:
不能解锁原因很多,校准不正确,没gps等等

网友:
连接地面站,看提示的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