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无法打开mission planer?

楼主(2019-11-19):
一直用的很顺畅。。突然一天就这样了 求大神指导指导 崩溃了

楼主:
换过58 68的版本也是如此 没懂

网友:
win10用mp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突然出现无效波特率,不过我的是win7.经检查应该是我用的一根数据线有问题。数据线内部短路,换了 ...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点x是什么操作

网友:
win10没问题,我各个版本完美运行

网友:
用正版系统会好点,有些精简版系统功能都被阉割了

网友(2020-06-07):
我的也是,装驱动都不成功,INF要求与原来的不同,不知道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