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8通道接收机无法对频求解?

楼主(2019-11-20):
         学着做萝莉三代控和八通接收,三代控一次焊装成功,八通接收折腾了许久总是与三代控对不了频,已检查所有的焊点接头都没有虚焊,短路的情况。网上下载了了四个版本的八通固件A10、A.8等都能成功刷到八通接收机上,但就是对不了频。              八通接收刷不同固件版本上电具体表现为:
         1、有的接收上电后LED灯常亮;
         2、有的接收上电后闪烁一次,LED灯常亮;
         3、有的接收上电后闪烁四次,LED灯常亮;
         4、有的接收上电后闪烁一次后,LED灯就不亮了,
         四种版本固件分别刷上后最终结果都是对不了频。

         群中萝丽高手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看看单片机的引脚定义和无线模块的对不对得上。

网友A:
接收机五六通道要短接才能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五六通道要短接才能对频

五六通道已短路。

网友B:
确定接收机刷的是8通道固件?

网友:
固件不对,或者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接收机刷的是8通道固件?

学徒工一枚,闲鱼一萝莉卖家转让的追梦PCB板和元件焊接图,自已攒的元件,自已焊的板(应该没虚焊和短路),8通固件有些是卖家发给我的,一些全是坛里下的,版本太多,也不知是不是8通。您能发一个您使用过8通固件给我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徒工一枚,闲鱼一萝莉卖家转让的追梦PCB板和元件焊接图,自已攒的元件,自已焊的板(应该没虚焊和短路) ...

我把PCB板和nrf收发模块发给您过目下,看有招解吗?(没有对上频我又拆开了研究)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已处理好了,根本问题是由于八通接收硬件与单片机所刷的固件不匹配引起的。又找了好几版本才找到合适的,刷完正确的固件,就通与摇控器配对。谢谢各位模友给出的参考意见!

网友(2020-02-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已处理好了,根本问题是由于八通接收硬件与单片机所刷的固件不匹配引起的。又找了好几版本才找 ...

在吗在吗?我一直在找8通道的原理图,你能提供给我吗?

网友(2020-08-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已处理好了,根本问题是由于八通接收硬件与单片机所刷的固件不匹配引起的。又找了好几版本才找 ...

请问配对成功是在哪个菜单操作呢? 谢谢

网友(2020-10-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已处理好了,根本问题是由于八通接收硬件与单片机所刷的固件不匹配引起的。又找了好几版本才找 ...

固件那里有下载的可以上个联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已处理好了,根本问题是由于八通接收硬件与单片机所刷的固件不匹配引起的。又找了好几版本才找 ...

求固件和电路图

网友:
求8通的固件,带电压回传的,及电路原里图

网友(2021-05-15):
你好,最后是哪个固件成功的呢,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1-07-17):
我的8通道做完也是上电闪4下怎么解决。电路图好乱LED灯和电压脚接哪的都有,正确的电路图和固件在哪里?

网友(2022-09-21):
楼主解决问题了,麻烦把固件上传下,免得我们继续跳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