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电机两端为何要连肖特基

楼主(2019-11-21):
是叫续流二极管吧,按照原理来说普通二极管不就可以吗?

网友A:
电机属于感性元件,消除反电动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属于感性元件,消除反电动势的吧

所以我的疑问就是普通二极管为什么不行?不是导通就行吗?

楼主:
自顶,有没有前辈给讲一讲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具有快速,压降小(导通压降在0.2~0.3V)的特点,电机转速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电机线圈两端会产生极高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把控制板击穿损坏,所以在电机两短反向并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短路掉这个电动势。
普通的二极管导通压降一般是0.7V,而且频率低,不适合使用在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具有快速,压降小(导通压降在0.2~0.3V)的特点,电机转速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电机线圈两端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具有快速,压降小(导通压降在0.2~0.3V)的特点,电机转速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电机线圈两端 ...

谢谢解答。压降小的好处是保护效果好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电机两端为何要连肖特基 电机,肖特基整流管,肖特基二极管 作者:hts2019 2436 续流二极管

网友(2020-10-15):
续流二极管,很多感性元件都会用到这个,比如继电器驱动电路,变压器某些回路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