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品牌的遥控器比较好的,谢谢推荐

楼主(2019-11-22):
哪些品牌的遥控器比较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国外推荐 FUTABA   国产推荐 天地飞

网友:
华科尔d10不错

网友:
jumper T16试一试

网友:
飞固定翼我建议天地飞,飞穿越机我建议睿思凯,飞直升机我建议futaba

网友:
好好,都是好品牌

网友:
没有价格预算。直接推荐扶她爸 32mz,绝对不会错的,绝对好。

网友:
天地飞足够了

网友:
华科尔D7,手感媲美D10,里面换个ER9X板,功能完爆市面所有其它非进口控,价格还不贵。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接收机了,最好是接收机型号通用多的,我用华科尔D10和乐迪AT9s,一般都足够用了,不过AT9s只是接收机选择性多,做工摇杆等旋转通道没有D10的好

网友:
富斯好控推荐.接收机选择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