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11-25):
用的雷迅家的飞控,舵机是单独供电的,舵机与飞控共地,但就是飞控没有输出,只要接通电源,舵机就会一直玩命的转,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那种飞控?APM还是PIX?飞固定翼吗?解锁了没?
来个连接线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飞控?APM还是PIX?飞固定翼吗?解锁了没?
来个连接线路图看看。

用的雷迅家V5nano飞控 PIX   做的是固定翼,没有解锁,一上电舵机就转个不停,请泡泡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雷迅家V5nano飞控 PIX   做的是固定翼,没有解锁,一上电舵机就转个不停,请泡泡老师指导一下

是这样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供电的吗?

一开始是这样供电,不好使,然后我才把地线与飞控电源连在一起的,但也是不好用,不管接不接飞控,舵机只要通电就一直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这样供电,不好使,然后我才把地线与飞控电源连在一起的,但也是不好用,不管接不接飞控,舵机只 ...

应该是安全开关没开,飞控又没解锁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安全开关没开,飞控又没解锁的缘故吧??

在全部参数里我把安全开关给关了,飞控没解锁他就会一直转吗,这样很难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