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关于萝莉PN有刷30a电调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9-11-25):
小白一个,刷固件的时候是先焊接好所有零件吗?ch340刷机的时候,5v与gnd端口连接到电调电路中哪个位置?如果usb电流不够,刷固件的时候能不能用电调外接电源呢?

网友:
我是都焊接好了才下载得

网友:
先把固件刷好,再焊接吧。用面包板下载固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