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请谨慎选择植保机分电板!

楼主(2019-11-25):
注意事项:
1、该分电板是两路串联,必须两块电池接好才可正常使用。接电池时应先接共地端,即先接右边一路,再接左边一路,断电时应先断左边一路,再断右边一路。
2、如果需要XT90输出6S电压,只接一块6S电池,接最左边红线和最右边黑线即可。
3、中间两根是串联点,是短路的,切勿将电池直接接到中间两根线上。
关于飞控供电的问题,如果飞控支持12S供电,可直接接在12S供电接口,如果飞控支持6S供电,可直接接在6S供电接口。
关于给水泵供电的问题,推荐使用48V转12V降压模块,降压模块输入端焊接好XT60公头后,可直接插在分电板12S供电口,降压模块输出为12V,8A,可以给12V的水泵供电。

网友:
植保机的吧

网友(2020-01-04):
植保无人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