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9-11-25):
是不是因为没插GPS的原因?飞控一直亮红灯

网友A:
内存卡放了吗

楼主:
放了,插电脑后头小段音乐响了,然后哔哔两声,就停了,红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放了吗

放了,插电脑后头小段音乐响了,然后哔哔两声,就停了,红灯常亮。。。

网友B:
换USB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SB连接线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个地面站,重刷了固件

网友:
检查驱动11111111111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个地面站,重刷了固件

你的固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个地面站,重刷了固件

我的飞控和你一样,刷了店家给的固件,在地面站看不到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固件在哪里下载的

商家给的,1.3.62

网友(2020-01-17):
引用 楼主:
商家给的,1.3.62

换更新版的吧,我的36版本就不行,然后去下了70版本,就可以了,不过听说这东西不是版本越高越好,但是不用这个版本固件都刷不进去,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