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控单片机STC12C5A60S2和STC12LE的固件一样吗

楼主(2019-11-25):
如标题

网友:
回件应该是一样的,供电不一样

网友:
刷固件设置应该不一样

网友:
电压不同 固件不一样会烧单片机

网友:
固件一样,刷固件的时候芯片型号要选对,供电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一样固件,刷固件时候要选对型号,第一次开机时也要选型号

网友:
好,很不错,好好学习下先,谢谢分享啊!

网友:
le的是低压版本,固件一样的,刷固件时根据手上的型号选对刷

网友:
一样   不一样的最低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