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试制1s小飞机

楼主(2019-11-26):
还没试飞,应该没问题,主要找到一个电磁舵机替代品,特意分享出来。电磁舵机用的1s双向电调做驱动,线圈电阻大概19欧,重量不到1g。

网友:
小白的我问一下,这个电磁舵用电调就可以比例控了吗,电磁舵是没有驱动板的吗?就线圈和磁铁?我手工做了两个电磁舵,不知道怎么可以比例控,论坛上查了好多,都要驱动板的,就像普通舵机里也要舵机板那样

网友: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试制1s小飞机 舵机,电调 作者:hts2019 970 好,很不错,好好学习下先,谢谢分享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磁舵,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种电磁舵没电机,拉力小吧!

楼主:
趁着暖和了出去试飞,结果风太大被吹成了狗。于是回家在室内试试,三分之油门就可以飞出去然后撞墙!不过感觉还能控制一下。下面视频是用了一个3s1400kv8寸桨全油门吹风试试舵机力量,风紧捂好耳朵。

网友A:
用的多大电池??起飞重量才2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大电池??起飞重量才25G

150mah,5g

网友B:
电磁舵的信息能共享下吗?网上找到的代替品都不能回中,需要自己改造回中。改回中,又没有合适的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舵的信息能共享下吗?网上找到的代替品都不能回中,需要自己改造回中。改回中,又没有合适的磁铁 ...

杰盛电机商行买的,第一幅图中红线处有小铁块会强制方向转向两边需要去掉。另外这个也没有回中,只是这种装法显得会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杰盛电机商行买的,第一幅图中红线处有小铁块会强制方向转向两边需要去掉。另外这个也没有回中,只是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