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450无人机,希望能在高楼间信号不受遮

楼主(2019-11-27):
自组450无人机,希望能在几百米内高楼间飞信号不受遮挡,该选什么控? 比如富斯i6这种可以么? 加了信号放大器就能达到?还是要老老实实改433增程之类的?

是不是各路遥控的原配置的距离都差不太多?当然在信号稳定性跟可靠性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网友:
肯定要改增程的

网友A:
市区为什么要作死

网友B:
为什么要在市区高楼间飞行?难道不怕伤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市区高楼间飞行?难道不怕伤人吗?

因为组这个就是要拍建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区为什么要作死

因为ym在下面

网友:
加公放的i6我最远飞过7km。但是对于楼间的信号,功放作用不够,反射多。建议上915频段,在这种复杂环境比较稳定,低频绕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组这个就是要拍建筑

佩服!是工作需要还是爱好建筑摄影?

网友(2020-02-06):
引用 楼主:
因为组这个就是要拍建筑

买某疆成品吧,450就别费事了,感觉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