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图传还是数字图传?

楼主(2019-11-27):
自组450无人机。机上准备挂能录像的相机或者手机。现在想找一个图传。需求是能距离远,因此是不是要优先选模拟图传?尤其是考虑成本,同样价格下模拟图传一定比数字的距离远? 如果要是录像的相机本身数据导出来接图传的话,模拟的容易有好方案吗?

网友A:
去固定翼FPV看看,小胖子轻松远航10—5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固定翼FPV看看,小胖子轻松远航10—50公里

什么意思?小胖子是人?飞机?图传品牌?所以是建议我买模拟图传还是数字图传?

网友B:
你都挂手机了还不  微信视频qq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挂手机了还不微信视频qq视频

手机只是一种选择。图传的影像可能跟录像的单独两个摄像头

网友:
固定翼飞机  论坛固定翼区

网友C:
还防止城市里高楼遮挡...城市里你敢飞?还是450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防止城市里高楼遮挡...城市里你敢飞?还是450轴距的

难道城市里拍一些建筑的外景不可以用这个机型的?只能视距内?不考虑被楼挡住了之后仍然能可靠控制防止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城市里拍一些建筑的外景不可以用这个机型的?只能视距内?不考虑被楼挡住了之后仍然能可靠控制防止危 ...

多旋翼你第一次玩?能有多可靠? 知道限飞区和禁飞区嘛

网友D:
佩服呀,敢在城市超视距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旋翼你第一次玩?能有多可靠? 知道限飞区和禁飞区嘛

我有过两个大疆。第一个3s,容易不小心飞到被建筑遮挡就没有信号。又没有避障,因此非常危险。另外一个是pro就好很多。很多时候需要环绕高层建筑环飞一个刷锅视频。难道这种都是严格禁止的?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增加可靠性,防止出危险,怎么没有人正面回答问题,都是在这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呀,敢在城市超视距飞行

有时候会被建筑遮挡。不算”传统的超视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