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手飞穿越机的教程

楼主(2019-11-30):
推荐一下新手如何飞穿越机吧,

网友:
那就先玩模拟器游戏吧!手机下载一个穿越机模拟器就可以随时随地练一下,也不用做在电脑前练了,好像手机有一个Freerider的穿越机模拟器,和电脑上的有一个模拟器是同一款模拟器,可以买个乐迪小T8s遥控器加密狗连接手机GOT数据线设置一下学习模式就可以不用上电脑也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