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双子星问题

楼主(2019-12-01):
请教,零度双子星飞控,刚开始起飞时一点问题没有,在飞过了一块电池以后(我的电池用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也就飞十来分钟后),总是显示外接磁罗盘故障,有时能通过重新校对磁罗盘弄好,有时不行,即使弄好了以后,飞一会还是显示错误,现在仅用一个飞控测试,用的gps就是原来外接的那个,就没有这个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受干扰为什么只是外接故障,本机不故障呢

网友A:
提示无罗盘,罗盘挂了或虚焊,

楼主:
泡泡老师好,罗盘和gps是不是都在支架上面,我把主控和从控的gps调换过,还是显示这个问题

楼主:
又发现个问题,起飞前两个gps磁航向都没有问题,但随着电流加大,本机磁航向变小,外接磁航向变大,然后超过15度的时候,就显示错误了,该防止的电流干扰也都做了防护,还是显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无罗盘,罗盘挂了或虚焊,

泡泡老师,我想要x4-p的双子星固件,你能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