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A V2 离地后机头始终向左偏,怎么调整

楼主(2019-12-01):
不是画圈,就像左转一样,偏一个角度,悬停在那。方向能打回来,一前进或后退又歪了,起飞时明显就有一个向左偏的过程

网友:
有没有校准?

楼主:
指南针吗?校准不止一次了

楼主:
什么意思,V2都这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V2都这毛病?

这有可能是飞控里面的X轴~Y轴~Z轴其中一个坏了,或者是校准的不到位,或者是飞机重量不均匀,或者是某个电机转速与其他电机转速不一致,或者是有个电调出问题了,或者是遥控器摇杆不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可能是飞控里面的X轴~Y轴~Z轴其中一个坏了,或者是校准的不到位,或者是飞机重量不均匀,或者是某个 ...

基础和高级校准做了3次了,如果XYZ轴有问题,imu应该报错啊?其他的电机电调遥控,在飞APM时没有体现,电池居中,就GPS偏右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和高级校准做了3次了,如果XYZ轴有问题,imu应该报错啊?其他的电机电调遥控,在飞APM时没有体现,电 ...

排除法,一项一项的排除,总会找到根源问题的

楼主:
其他都好一个个排除,飞控没有同样的做对比。大疆有什么测试软件吗

网友B:
全校准了还是这样子的话,固件刷回4.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校准了还是这样子的话,固件刷回4.02

就是4.02,没敢刷4.06,如果刷4.06,怎么能刷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4.02,没敢刷4.06,如果刷4.06,怎么能刷回

随便刷版本的

网友:
没有装GPS模块就会这样。

网友:
飞控不平,相反方向垫高

网友:
校准电调了没有,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