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五向按键接线图

楼主(2019-12-02):
之前百度上看到过一下这种六脚按键的接线图,但当时也没有马上用到,所以就没在意!
现在突然要用到了,然后去找,发现死活找不到了!
请知道的大佬给说说这玩意儿上下左右的该怎么接线?
先行谢谢大佬了!

网友A:
一个共用脚,其他5个引脚是各个开关(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个共用脚,其他5个引脚是各个开关(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淘宝上搜索引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索引脚说明

收到,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B:
这个图简单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简单易懂

嗯嗯,这个图好,谢谢大佬,谢谢moz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