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PS安装高度问题

楼主(2019-12-02):
自组多旋翼机架,普遍GPS都架很高,一般说是怕罗盘被大电流干扰,但是像大疆这样的成品机都不会有外置GPS和罗盘,是它的罗盘和GPS质量好吗?还是有什么防干扰措施

网友:
这回复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懂他妈的狗屁,怕干扰的是磁罗盘,大疆的磁罗盘才放脚架上。

早晨吃屎了吗

网友B:
大疆内部里面放了锡箔纸,可以隔离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内部里面放了锡箔纸,可以隔离电磁干扰

没用过,锡箔纸遮盖哪些部位?有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锡箔纸遮盖哪些部位?有图吗

把GPS架飞控上面就好了,做隔离最常用的就是锡纸,把GPS和飞控中间放一层,GPS上面不要包。锡纸用那种单面导电的,不导电的一面朝向GPS,没有单面导电的,双面导电的也可以,自己把另一面用绝缘胶封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GPS架飞控上面就好了,做隔离最常用的就是锡纸,把GPS和飞控中间放一层,GPS上面不要包。锡纸用那种单 ...

这个回复最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PS架飞控上面就好了,做隔离最常用的就是锡纸,把GPS和飞控中间放一层,GPS上面不要包。锡纸用那种单 ...

谢谢,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疑问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20-01-11):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大疆有GPS屏蔽贴 一面铜箔 一面泡棉 泡棉那边向下盖住飞控。。。。磁罗盘(指南针模块)在脚架上 仔细观察一下 有个小暗格  那东西怕干扰 别说电磁 你就拿块铁疙瘩在旁边晃悠 都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