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哪吒飞控与乐迪at9s

楼主(2019-12-03):
用的哪吒飞控,调试正常,调试完毕之后一直响,但是闪灯正常,遥控器也无法操控电机旋转,不连飞控可以用遥控器操控旋转,这是什么原因,飞控坏了吗?飞控是naza-m lite

网友A:
DJI、零度、拓攻、极翼P2、兔子、MWC等飞控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fromuid=4925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10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7&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零度、拓攻、极翼P2、兔子、MWC等飞控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好的,谢谢泡泡